求助 请问黄皮电调还有缓启动之分?

楼主(2016-12-16):
是这样 我手上有8个黄皮电调 好像都一样的a数 但是有四个起飞就是慢半拍 不管油门拉多块 都是没有那种弹射起飞的感觉 另外四个黄皮电调则油门一拉直接就是弹射起来一样 响应速度非常快

网友A:
电调的参数有好几项是可以调整的,在网络上搜索电机行程应该可以找到

网友:
反应迟钝的电调扔了吧

网友B:
歪果仁把这种都刷过

网友C:
响应速度不一样

网友:
顶贴是一种美德!

网友D:
还有这种事。。。。。

网友E:
截了个好盈电调的部分说明书(其他电调也可参考一下),看看是不是启动设置问题

网友F:
黄皮的只是外套颜色而已,重新校准一下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歪果仁把这种都刷过

怎么调?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响应速度不一样

能调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截了个好盈电调的部分说明书(其他电调也可参考一下),看看是不是启动设置问题

怎么修改进角?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的参数有好几项是可以调整的,在网络上搜索电机行程应该可以找到

黄皮电调进角怎么调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有这种事。。。。。

是啊 郁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黄皮的只是外套颜色而已,重新校准一下就可以了

校准什么

网友E:
引用 楼主:
怎么修改进角?

搜索下你电调牌子,然后上网找找说明书

楼主:
引用 网友E:
搜索下你电调牌子,然后上网找找说明书

新西达 黄皮电调  我找了 没找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调?

具体不太清楚

网友:
不知道,问度娘!

网友F:
引用 楼主:
校准什么

校准油门行程,或者通过遥控让电调进入编辑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F:
校准油门行程,或者通过遥控让电调进入编辑模式

不会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