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2-17):
请问电调能加装散热片吗?加散热片有用吗?

网友:
发热量不大没必要加

网友:
应该可以,看你电调的发热量,以及飞机的重量。

网友:
基本上大一点的电调自身都有散热片的

网友:
可以加但是要看你使用情况

网友:
如果想烧毁电调的话,可以不加。特别是大电流的电调。

网友:
应该可以,看你电调的发热量,以及飞机的重量。‍注意别短路

网友:
这么讲,如果你满载电流和电调额定差不多,还是换一个吧,起码额定要比满载多出20%

网友:
能,开口加铝散热片,没多重。

网友:
多轴感觉没用

网友:
可以加,肯定有用

网友:
大电流的自己都带

网友:
最好加一个,不然会过热

网友:
看你多大的电调了,40A以下的基本不需要,40A以上的厂家一般都有做散热片,安装在通风的地方是最好的散热,如果安装在机身内部,需要安装在铝片上,铝片与外界接触散热,我们一般都这么搞的。

网友:
可以加,但是没啥必要,你不过载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