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d解不了锁,求助

楼主(2016-12-17):
我有两块cc3d,都会出现这样的问题,cc3d
突然会出现解不了锁的问题,有时候拿电脑重新设置就行,有时候又不行?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如图,上电后绿灯常亮,蓝灯慢闪

楼主:
有会的没?

网友A:
确定遥控校准和解锁设置都弄了?

网友B:
没设置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设置好?

应该不是,我每次都是一样的设置,有时候能解锁,有时候不行,要反复弄好几次,才能偶然的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定遥控校准和解锁设置都弄了?

确定,连上CF调参的时候,能看到校准时摇杆在动,但是小鸡就是不动

网友:
确定开关什么都复位没,接收机单独测试试试

网友:
没用过,好帖,赞一个,顶楼主

网友C:
我也是这个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这个情况

估计是开源飞控的不稳定性

网友(2018-02-26):
遥控通道设置,和解锁方式,不然不知道了

网友:
你试试调一下油门最低控制

网友(2018-03-29):
我有有这毛病,不知道怎么破

网友(2019-04-08):
通电后要静置一段时间,等飞控初始化后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