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然想起一个问题

楼主(2016-12-17):
电池放电c数支持的电流指单片电池的电流还是所有电流总和?电池内部结构是串联还是并联?为什么平衡充可以做到对单节电池的限压限流?

网友:
顶贴是一种美德!

网友A:
1.电池标的放电C数支持的电流指所有电流总和,实际也是单片电芯的放电C数。
2.一般用的电池都是串联,多少S就是多少个电芯串联。并联用P标注。串联增加电压,并联增加容量。
补充下1:串联电路中电流处处相等,所以整体电池放电电流并没有增加;并联电流总电流等于各支路之合(实际就是各个电芯可以提供电流),所以总电流就上去了,但是并联电池看做增加容量,以并联同容量同C数电芯为例,多并一个电芯,总放电电流增加一倍,但是容量也增加一倍,所以C数也没变
3.平衡充分两种,常见的是串充,也就是对所有电芯一起充电,再通过平衡头分流,控制单片电芯电压,达到平衡的目的;另一种就是通过平衡头直接对单片电芯独立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电池标的放电C数支持的电流指所有电流总和,实际也是单片电芯的放电C数。
2.一般用的电池都是串联,多少S ...

那就是osd显示的飞行时瞬间放电电流大小和当时单节电池放电电流是一样咯?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就是osd显示的飞行时瞬间放电电流大小和当时单节电池放电电流是一样咯?

不是并联的电池是的,整块电池放电电流=单片电芯电流

网友:
小手一抖,牛逼在手

网友:
问题好多

网友:
串联电流不增加,电压增加,并联电流加倍,电压不变,自己看看c数指的什么

网友:
不管串并联都一样,标称容量乘以放电倍率就是最大放心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该用户已下架及时确认最佳答案,下次提问时可以得到更多关注,问题可以更快解决!方法是在最佳答案的楼层 ...

哥们,你难道没看见最佳答案吗?不要老复制黏贴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