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购买的XT60插头经常高温融化,是不是买到假货了?

楼主(2016-12-17):
我购买的XT60插头焊的时候也很容易融化,飞的过程中也出现融化现象,是不是买到假货了?

网友:
怎么会有这么高的温度

网友:
就算是持续60A电流,也不会融化的,楼主确定你的焊接没问题?

网友:
1.确认一下电流是否超过插头的承受能力

2.确认是否有虚焊

3.如果以上都不是,焊锡换成高温焊锡

4.确认插头是否AMASS品牌,除了AMASS,别的都是山寨

网友:
再山寨也不至于融化

网友:
小手一抖,牛逼在手

网友:
说不定短路了,嘿嘿

网友:
我买的10元4对的还包邮也没有这情况呀!

网友:
XT60融化 那要多大的电流,多半是短路了

网友:
别说假货不假货的  赶紧检查电子设备的温度是否正常     只要插头插上去不是松垮垮的  正常使用就不可能融化

网友:
估计是山寨

网友:
续航多久?机重多少?

网友:
估计大半都是山寨的

网友:
我都吓得不敢说话,能有这么高温度么

网友:
老晋正解。

网友:
山寨的,我之前买到山寨的,焊接的时候锡才刚融塑料壳就被里面的香蕉头给整熔了

网友:
应该不会出问题啊,xt60属于新一代的模型插头产品,各方面的优势其实挺大的,我们公司也用的,从来没有出现什么问题,你可能买到假货了,或者是短路了吧。。

网友:
也有可能是楼主的焊接手法有回问题

网友:
假货
或者
焊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