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插头的质量对锂电池和整机的影响大吗?

楼主(2016-12-17):
电池插头的质量对锂电池和整机的影响大吗?可以给一些建议吗?

网友:
貌似有影响,接触不良和触点材质不好都能引起接触电阻增大,可能导致,输出电流不稳定,触点发热甚至引起塑料外壳融化。严重的出现火花损坏电子元件甚至烧毁飞机。

网友:
一般我们用xt60就是黄色的那种

网友:
我买的xt60刚到货

网友:
插头不好  万一导致丢机  你说影响是大是小 哈哈

网友:
接触不好  电阻增大    会发热融化

网友:
我们都用的xt6.

网友:
是的,建议买防打火

网友:
小机器电流小应该没事,大机器大电流就要经常检查是否氧化,虚焊一类的

网友:
电流越大,影响越大!

网友:
最好用艾麦斯原装的xt60

网友:
非常关键。

网友:
断电就麻烦了

网友:
你可不要小瞧接插件的重要性哦,据锂电整机行业权威数据统计,整机的故障率70%源于接插件。劣质连接器价格十分便宜,但是性能和品质得不到任何保障。所以,在选择锂电池接插件的时候,应该选择像艾迈斯这种具有一定市场知名度的连接器品牌厂家。

网友:
肯定会有影响的,如果锂电池的质量不好,接触不好的话,电阻就会变大,容易发生爆炸

网友:
这个很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