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9 + Sbus接收机 怎么设置失控保护

楼主(2016-12-17):
现在就是 不在遥控距离 直接掉下来。。。。。如果飞远了,失控  就直接炸鸡了,

怎么让他油门慢慢的降低呢, 而不是一下就降低

网友A:
失控保护只能设置固定值,如果需要失控后实现自动降落等功能,可以安装飞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失控保护只能设置固定值,如果需要失控后实现自动降落等功能,可以安装飞控。 ...

用的F3飞控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的F3飞控

固定翼?

网友C:
遥控里高级设置就有时空设置啊

网友D:
天地飞有SBUS??????????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天地飞有SBUS??????????

有,新出的接收机,wbus 其实就是sbus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固定翼?

穿越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遥控里高级设置就有时空设置啊

不会设置

网友E:
楼主请问用ppm 制式还是pcms 。同天九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请问用ppm 制式还是pcms 。同天九

ppm不是模拟器模式吗? 我选的pcms

网友:
引用 楼主:
ppm不是模拟器模式吗? 我选的pcms

原来如此。我用S.bus 了

网友:
穿越机的失控都是电机停转,或者保持当前油门状态。如果你想实现,返航,或降落,就要用带气压计和罗盘的f3飞控,同时还得装GPS.f3有反航模式,但不知能否设置失控返航,不过这些功能对穿越没卵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