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飞控 自稳模式正常,其他模式(定高,gps等)无法自稳...

楼主(2016-12-17):
pix飞控 自稳模式正常,其他模式(定高,gps等)无法自稳,和而且是完全失控

事件经过:一次正常飞行结束换电池,再次启动,GPS定点完成,自稳模式解锁起飞,切gps定点模式,飞机突然飞偏,完全失控。
之后尝试起飞后切简单模式,定高模式等都是一样的情况,只有自稳模式正常的。
回家重刷了固件结果还是这样
遥控器都校准过的,调参软件看模式确实切过来了。
很奇怪。自稳正常说明加速度计硬件没问题,感觉是软件问题,其他模式都成手动效果了。
求助大佬们。

网友:
看看是不是罗盘被干扰了,分不清方向了

楼主:
不是分不清方向,而是其他所有模式都失控,切回自稳又跟没事一样。

网友:
重头来一次吧

楼主:
貌似 pix 参数和固件储存在不同地方,说固件并不会影响修改的参数。所以我第一次重刷固件也没效果。
于是
鬼畜问题万能解决法:
打开全部参数树;
还原全部参数默认值;
重现设置校准。
已解决

网友:
看来每次刷完固件之后把所有参数恢复一次默认还是很有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