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款固定翼适合新手

楼主(2016-12-17):
那款固定翼适合新手

网友A:
冲浪者X9

网友:
冲浪者x8,另外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飘飘,微风一类的了

网友:
要那种飞的特别慢的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冲浪者X9

x9淘宝没找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x9淘宝没找到

X8也行啊

网友:
死胖子比较好飞。

网友:
塞斯纳!一百块钱的epo空机身就行

网友:
好小子,冲浪者

网友:
‍冲浪者X8

网友:
新手怕炸机买个公园飞3号慢慢炸

网友:
传统固定翼选好小子可以。飞翼结构可以选择纸飞机。都是很慢的飞机,很好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