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解惑遥控器的选择问题

楼主(2016-12-17):
刚对穿越机产生浓烈的兴趣,可是看好多人玩穿越都使用的是天地飞9或者更高级的,支持subs  协议的,我想了解一下华科尔d10在穿越机上面能用吗。?求大神解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

就用最普通的rx601可以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用最普通的rx601可以嘛

可以啊,怎么不可以。只不过接线比较多。

网友:
乞丐版mc6还在用

网友B:
基本都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基本都一样。

好的  谢谢解惑。

网友:
有ppM接收机

网友:
可以用的,没问题。买rx716最方便

网友:
顶贴是一种美德!

网友:
不客气,共同学习,共同进步。

网友:
之所以天地飞多,还是因为便宜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用最普通的rx601可以嘛

可以的

网友:
可以用,有rx701 ppm接收机,硬币大小

网友C:
一路从华科尔走过来,现在入的x9d,奉劝你若不想脱控且追求极致的性价比请选择x9d,你若有良好的电磁环境华科尔当然也可,但我个人最不能容忍和会受干扰的控共舞。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路从华科尔走过来,现在入的x9d,奉劝你若不想脱控且追求极致的性价比请选择x9d,你若有良好的电磁环境华 ...

暂时还是先要用d10,能不能麻烦你把华科尔6通接受和飞控的接线图给我发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