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450用cc3d需要怎么调?

楼主(2016-12-17):
最后那个机型设置选择什么。我看f450上面的参数是4s电池 我用的是3s 请问用什么机型灵敏。拿来穿越

网友:
我去。。。继APM穿越后又出现F450穿越。。。现在觉得250还是可以理解的了  ,穿越要灵活轴距210往下走,4S电池,1800mah以内,50C以上的放电倍率,动力要足几年前的2204或者20-30的电机就别看了,飞控换了,怎么也得用个F3呀,CC3D翻滚都成问题,电调20A往上走,摄像头不一定要贵,但是逆光效果一定要好。还有能用sbus接收更好,ppm也行。。。pwm嘛。。。不多说

网友A:
机型选45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型选450

选f450玩穿越可以吗?
灵敏度怎么样啊

网友B:
估计要调那几个值了,这个轴距相对穿越大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要调那几个值了,这个轴距相对穿越大了点

什么值

网友:
450穿越机?

网友:
正常调,跟小轴距没区别。

网友:
电机转速高点,电调大点!浆的螺距小些!

网友:
。。继APM穿越后又出现F450穿越。。。现在觉得250还是可以理解的了,穿越要灵活轴距210往下走,4S电池,1800mah以内,50C以上的放电倍率,动力要足几年前的2204或者20-30的电机就别看了,飞控换了,怎么也得用个F3呀,CC3D翻滚都成问题,电调20A往上走,摄像头不一定要贵,但是逆光效果一定要好。还有能用sbus接收更好,ppm也行。。。pwm嘛。。。不多说

网友:
顶贴是一种美德!

网友:
我也是450

网友:
CC3D飞450会时不时的抽风,很有隐患。

网友:
CC3D飞450没问题,关键要调好参数。请参考:
CC3D+F450 穩定向調參
关于翻滚快慢的研究(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