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关于ARKBIRD飞控使用乐迪失控保护设置的问题

楼主(2016-12-17):
用a控,使用乐迪遥控器,乐迪的接收机,没加装433。怎么设置1-4通道失控保护值?设置NOR,还是F/S。这个两个选哪个啊?油门量怎么设置,这两个分别啥意思啊?求老师指教。

网友A:
ARKBIRD什么飞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ARKBIRD什么飞控?

A控2.0版,飞固定翼的飞控。

网友:
引用 楼主:
A控2.0版,飞固定翼的飞控。

好吧  这个没用过

网友:
老司机的我表示没有控

网友:
A控是什么鸟东西,没用过,不懂,帮不了你。

网友:
没用过这个飞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