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pixhack v3连不上数传

楼主(2016-12-18):
我之前一直在玩apm,双十一买了个pix,把之前apm上的数传换到pix上了,但数传一直连接不上,请问是什么原因?之前用的好好的,是固件版本太低吗,我一直没升级过固件。

网友:
顶贴是一种美德!

网友:
我也刚入一个pix,一起学习

网友:
找卖家啊

网友:
线有没有接错

网友:
APM和pix的线不一样的,查下相关定义自己改下即可,嫌麻烦去买条数传线就好了,另外说一下,市面上的数传也有不同线序,rock的和3dr原版的正好是反过来的,所以要买线最好对着你的数传买哦。

网友:
多半是线序错了。看一下端口线序,检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