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上次无刷电机的研究

楼主(2016-12-18):
上次说到有3块钱一个的无刷电机,而且大小堪比1104,手痒痒买了下来。买来之后,因为这电机不是航模电机,采用y形绕法,所以就知道他的转速功率都不足,所以我先上电试了试。果不其然,转速不是我想要的。果断重新绕线。首先就要解决拆电机。在电机的背面,有一个凸起的盖子。用锉刀把周围限制死的给搓掉,然后用小刀翘起。看到一根轴,还有一个卡扣,把卡扣拆了,电机就拆出来了。接下来就是绕线了。绕线可是废了我好大劲。最初没计算原机绕多少,就虎虎嘛嘛用原来的线3股并绕10圈,兴奋地借上去,电机叫了,有成功的感觉,但油门拉了,一直抖转的还特别慢。就知道不对了。有重新并了6股绕10圈。还是不对,后来发现,绕太少之外,还绕错了。拆了原来的电机,看看有多少圈,50圈整,用的是0.07mm的线,所以我在家里翻出了0.12的线并了两股绕了20圈,这下,电机转了,终于转了。我装上桨后,那个转速,和市面上的1104差不了多少,可能推力还比他大,可是,一会,发热严重,绕的又不对了。用找了0.07的线并了俩股绕了25圈,这下的电机不发热了。转速也还可以,但是没一下子线就断了,于是我用0.12的单股绕了30圈,这下,转速是满慢了一点,但是力量还是不错的。
最后总结,绕的线还是单股好,多股没股小,难绕。还难整理,我建议,线径在0.15-0.2之间应该最好,不会太大而发热严重,又不会太小而功率小。其次就是匝数,高于20,低于30。个人感觉20很快,30慢了点。力矩没什么差别。然后用130的电机轴,换轴,电机需要倒着使用,轴在20mm就足够,最后,固定电机的螺丝是2mm。可以配75mm的桨。升力应该不错,可以做四轴电机了,就是需要动手能力。

网友A:
噗,磁铁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噗,磁铁不行

不会啊,转速有,扭矩也有

网友B:
要是换个磁铁估计会更暴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是换个磁铁估计会更暴力

换不了,但是就现在的数据来说,8.4V和可控的各种因素下,用75mm的桨的拉力可以达到60g

网友C:
楼主怎么那么多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怎么那么多线?

粑粑之前维修电器剩下的,家里很多漆包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粑粑之前维修电器剩下的,家里很多漆包线

好有福气!

网友D:
也是个牛人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也是个牛人

哪里哪里,比起吧里的就是小巫见大巫

楼主:
纠正个错误,忘记了圆面积需要平方,所以,线径不能超过0.15mm,在0.12-0.15之间。

网友:
引用 楼主:
粑粑之前维修电器剩下的,家里很多漆包线

可以考虑做个特斯拉!

网友:
我只是路过打酱油的,嘿嘿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里哪里,比起吧里的就是小巫见大巫

高手在民间

网友E:
不如买专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如买专用的

有钱的话那需要这样折腾

网友F:
就想说,链接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就想说,链接在哪里

好像下架了

网友:
你是大神 顶一个

网友:
精神值的估鼓励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会啊,转速有,扭矩也有

知道磁饱和吗,这东西不是说转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知道磁饱和吗,这东西不是说转就可以了

我没了解那么深入,但是经过实验,拉力超过100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