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机架小电机

楼主(2016-12-18):
我电机是2212 KV980装的1045桨,本来用在450的机架,结果炸鸡,暂时不想买450了,手里有架650机架,想知道有没有什么影响?我知道轴距影响不是太大,求大神细说,我只想想钻下牛角尖,弄清楚这个问题。求赐教~

网友:
主要是拉力有限,不一定带的动

网友A:
机架重量 加电池等配件 跟四个电机拉力比对一下 如果电机拉力够 没问题  小马拉大车可就免为其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架重量 加电池等配件 跟四个电机拉力比对一下 如果电机拉力够 没问题  小马拉大车可就免为其难了 ...

我全部配件加上一共1850G,拉力应该够吧?

网友:
换马达啊

网友:
没啥影响,关键看看全重,电机能不能带起来。查查电机参数表,比较一下

网友:
一般装好机后,油门40%~50%是最好的,原因是在高油门情况下,力效低,产生同样的拉力消耗的功率高。而不选更大的电机,是因为更大的电机,重量更大,能耗也上去了,最关键的是桨的尺寸也相应增大,不一定能适用这种机架了。
按你的飞机,起飞重量如果1850g,反推拉力为3700~4625g,单个电机最大拉力为925g~1156g比较合适。不过我估计你没考虑过续航,这种机架用的电池也相应需要增加,否则飞行时间肯定上不去,所以起飞重量都不止你说的,那么推算的拉力要重新计算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全部配件加上一共1850G,拉力应该够吧?

查你的电机参数  看单个电机的拉力  4个合起来超过你的重量就差不多了 但是没有余量 会很费电

网友:
和车一样,车大了,发动机小了,拉不动

网友:
2212 980KV  1045浆全重不要超过1.5KG,否则很吃力且容易炸鸡。

网友:
不超过1.5kg还可以 这个估计能飞 续航很短

网友(2017-01-22):
目测不是很合适

网友:
试试不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