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高度集成f3接线问题

楼主(2016-12-18):
从一开始的apm450就一直看泡泡老师的视频,泡泡老师讲的都很清楚了,前几天想玩穿越机就买了一个集成osd分电板的f3,但是接线问题有点复杂,其他的都可以,就是感觉摄像头和图传这一块接线有点不明白,看到飞控接线图上图传要接3根线,但是我的图传有很多线,请泡泡老师加以指点,飞控链接图和图传图在下面。谢谢泡泡老师

网友A:
line5、6接图传供电,1、2用来给摄像头供电(看下摄像头是不是5v供电,不是请另选),line3接摄像头视频线。GND标示地线。

网友A:
看错了,接3,5,6线,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line5、6接图传供电,1、2用来给摄像头供电(看下摄像头是不是5v供电,不是请另选),line3接摄像头视频线 ...

谢谢哥,主要是我的飞控集成了osd,飞控说明提供了直接焊接图传以及osd的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错了,接3,5,6线,就好了

谢谢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错了,接3,5,6线,就好了

4是什么玩意,6接12v就行哈

网友A:
引用 楼主:
4是什么玩意,6接12v就行哈

音频线接口

网友B:
为啥电调会有4跟线,不是三跟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啥电调会有4跟线,不是三跟吗

多一根地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音频线接口

还有大哥我是穿越纯新手,应该用什么固件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有大哥我是穿越纯新手,应该用什么固件

用飞鱼穿越地面站刷,不要翻墙,在论坛有个板块,去看看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飞鱼穿越地面站刷,不要翻墙,在论坛有个板块,去看看就知道了。

新买的飞控到了就可以链接飞鱼地面站吗?新手用cf还是bf   直接用飞鱼刷吗?

网友:
挺好,帮你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