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新人疑惑,解锁后加油没效果

楼主(2016-12-18):
硬件是F3+银燕12A+2204电机
按照泡泡老师的教程装起来
遥控使用PPM方式,飞控刷的最新版BF
疑问1:解锁是两个操纵杆向上
疑问2:解锁后电机有在转,且方向正确,就是再给油转速也不变,给方向的话感觉电机一下一下的用力

网友A:
解锁是两个操纵杆向上,这个就感觉有问题。遥控器通道检查下正反,信号有没有问题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解锁是两个操纵杆向上,这个就感觉有问题。遥控器通道检查下正反,信号有没有问题先。 ...

PPM就接通道1+电源 这个没错,从BF里也能看到错做遥控器有反应

网友:
四个通道的正反有没有错?

网友:
一步一步检查

网友:
油门行程做了?

网友:
油门有没有设置好

网友:
我今天上午碰上的这个问题,不知道是不是适合你,我是刷一下其他的固件,比如车或者固定翼,再刷回来问题就解决了。 对了,地面站还换了官网的1.3.41

网友:
又学习了一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