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S校正完會原地旋轉

楼主(2016-12-18):
各位模友.我是新手想請教.我的飛控是NAZA Lite有刷V2搖控器是天地飛9.為何我GPS校正完.一起飛四軸會原地一直轉圈圈都不會定住.想請教各位模友這是哪裡設置不對.能否告知.謝謝

网友:
一般打转都是罗盘校准有问题,检查一下吧

网友:
重头校准一遍

网友:
没仔细看说明书

楼主:
謝謝以上模友的提供.

网友:
问题解决了吗?怎么解决的?

楼主:
還沒解決.要等星期六才有空試試看

楼主:
問題已解決.是我裝降落傘倉的舵機會干擾.只要把GPS架高比傘倉高.校準GPS時不要將舵機線上電.校準完在上電.這樣就能定高不會亂旋轉了.也謝謝以上模有提供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