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刚装起来的穿越机遇到问题求援助

楼主(2016-12-18):
硬件是F3+银燕12A+2204电机+富斯I6
按照泡泡老师的教程装起来
遥控使用PPM方式,飞控刷的最新版BF
疑问1:解锁是两个操纵杆向上
疑问2:解锁后电机有在转,且方向正确,就是再给油转速也不变,给方向的话感觉电机一下一下的用力

网友A:
电调做下行程校准

网友:
电调校准就好了,遥控器校准了吗

网友:
楼上两层的说法对 校准电调就行了

网友:
4楼正解

网友:
不懂顶一个

网友:
遥控器行程校准,然后电调行程校准,最后飞控输出输入校准!按这个顺序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做下行程校准

已经试过形成校准,直接接电调控制油门有反应,接飞控还是不行

网友:
顶一个 又来个入坑的

网友:
校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