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k8

楼主(2016-12-18):
怎么不锁尾了

网友:
什么意思?

网友:
不懂直升机。。。。

网友:
怎么不锁尾,如果是一起飞就疯狂旋转,就是你锁尾的修正方向反了,进入KBAR调参界面,尾舵机那里把尾舵机反向就OK了。注意:如果调了软件之后,遥控器打方向舵不对,就在遥控器里面把方向通道反向,即可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