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萝丽二代控老是无线模块错误

楼主(2016-12-18):
萝丽二代老是无线模块错误    怎么回事啊   电路也对啊

网友:
不懂帮顶,,目前在用三代。

网友:
不懂顶一个

网友:
无线模块有无虚焊,供电是不是3.3v。还有就是两线连在一起了。

网友:
莫名其妙。。。。。

网友:
直接上三代了,没做过二代

网友A:
一般都是虚焊引起的,你先查无线模块供电是不是3.3,然后把其余的管脚和单片机的一一对应量,检查这些都对了,那就是你无线模块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都是虚焊引起的,你先查无线模块供电是不是3.3,然后把其余的管脚和单片机的一一对应量,检查这些都对 ...

无线模块是好的    线路都有电啊   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A:
有些无线模块不匹配,好好检查换一个试试

网友B:
滤波电容和电解电容加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滤波电容和电解电容加了吗?

都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些无线模块不匹配,好好检查换一个试试

模块能用    我用在别的遥控器都是好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都加了

有可能io口损坏,不过可能性非常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io口损坏,不过可能性非常小。。。

从焊了一个     现在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