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万用表的问题!!!

楼主(2016-12-18):
万用表红笔在20A插口 档也调到20A  测得读数是1A  实际电流是多少啊  怎么算谁知道?
一晚上我烧了3个保险管了。。。。

我校准B6输入 测1000毫安电流 我这表都是60μ 6M 60M 600M 20A 这几个档位  我测DC电
这是我的表:

问几个问题

1.我红笔在第二个  ma孔  档位60μ 6M 60M 600M 这4个测得数值就是实际数值没错吧,但是20这个档测得数不对,1A左右的电流 这里读数0.07 很奇怪

2.我红笔在第一档20A的时候,只有20这个档读数才看似正确,其他60μ 6M 60M 600M 几乎就没有读数,好像是坏的似的。我测了20A的保险管,也没坏。

我为这白痴问题拆了好几次表了,螺丝马上就划扣了,大婶们帮帮我啊。。。。。

网友A:
你用600mA爆表。用2oA档显示|就是1A电流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600mA爆表。用2oA档显示|就是1A电流正常

红笔插20A档的只能用20这个档位测吗? 我用600m和以前的档位全都测不出东西<( ̄ˇ ̄)/

网友B:
红表笔插20安只能放20安档,其它挡没用,20安档没保险,表烧成灰保险都不会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红表笔插20安只能放20安档,其它挡没用,20安档没保险,表烧成灰保险都不会烧!

我拆开表里面有俩保险管  一个0.63A 250v的 一个 20A 250v的 这个不是20档的保险吗?

你说的20a孔只能用20档

那毫安孔 就不能用20档了吗?

网友B:
我以前没见过表里面用20安保险,20安只能20安档用,别的用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以前没见过表里面用20安保险,20安只能20安档用,别的用不了!

我这表有俩保险管,  那插毫安孔 然后拧到20的档位 有意义吗  能测数值吗?

网友:
宁到毫安孔正常下是没用的

网友C:
档位要是在60ua6ma60ma600ma档那就应该插在maua孔上,档位在20a那就应该插在20a孔上。档位和孔要对应,这表示最大量程,档位合适测量的数据才准确,误差最小。像你说的,你的电流是1a,那么已经远超60ua6ma60ma600ma了,所以爆保险,不烧你的表已经不错了。1a电流应该用20a档位红表笔插在20a的孔上。
给你的技巧,测量电流电压的时候1.确认你测量的是交流还是直流。2.切记别用电阻档测量带电原件,这个一定要注意,轻者爆表,重者危机人身安全。3.在不知道大概数值的情况下,测量所有项目,不管是电压电流电阻电容,一定要从万用表最大档位开始一级一级的减小。
纯手工打字回复,可累死我了。

网友D:
我觉得还得注意一个问题,就是测电流的时候万用表是串联在电路里,别接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档位要是在60ua6ma60ma600ma档那就应该插在maua孔上,档位在20a那就应该插在20a孔上。档位和孔要对应,这表 ...

那给你个最佳答案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还得注意一个问题,就是测电流的时候万用表是串联在电路里,别接错了 ...

的确接错了   不过后来改正了  烧保险了

网友E:
档位打到20a红表笔插到20a空,把万用表串联到电路中。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给你个最佳答案吧

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E:
档位打到20a红表笔插到20a空,把万用表串联到电路中。

恩恩

网友:
引用 网友C:
档位要是在60ua6ma60ma600ma档那就应该插在maua孔上,档位在20a那就应该插在20a孔上。档位和孔要对应,这表 ...

描述的非常详细,解释的完全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