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的穿越机是怎么防止掉螺丝的?

楼主(2016-12-18):
大神们求解答     本人的穿越机  机械猫270   和   qav210   螺丝掉了56个了    螺丝又特别难配    你们的  螺丝是怎么防掉的?

网友A:
每次飞前检查紧固螺丝,也可以上螺丝胶。

网友B:
螺丝胶啊。。。你不上胶的吗?

网友:
必须上胶

网友C:
实在没有螺纹胶,热熔胶也打一炮啊

网友D:
怎么掉了这么多啊,是不是炸了好多次?

网友E:
是机架还是电机的

网友F:
实在没有螺丝胶也可以不上。没那么容易掉。

网友G:
我擦 还有270的轴距?

网友:
上螺丝胶,502

网友:
每次检查一下

网友:
加胶即可

网友:
每次飞前检查紧固螺丝,也可以上螺丝胶

网友:
上胶,丢了多次螺丝丢出来的经验

网友:
我去,我得也机械猫,飞了一个月,掉了一个,你这怎么掉了这么多?

网友:
每次飞之前最好都检查一遍螺丝有无松动

网友:
每次飞前检查紧固螺丝,也可以上螺丝胶。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螺丝胶啊。。。你不上胶的吗?

买上了     以前不知道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次飞前检查紧固螺丝,也可以上螺丝胶。

谢谢    掉了好几个螺丝 愁死了- -

楼主:
- -    我感觉也是   !!!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实在没有螺纹胶,热熔胶也打一炮啊

好的- -          晚上 打上  - -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怎么掉了这么多啊,是不是炸了好多次?

别提了      一般都是   出去飞一小时  回来修两天  - -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机架还是电机的

机架的   还有  xt60   卡座   电机坐倒是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F:
实在没有螺丝胶也可以不上。没那么容易掉。

主要我没检查过    前天   一看 掉了好几个螺丝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擦 还有270的轴距?

当然了  - -     250   270   280    机械猫 都有

楼主:
- -     新手  别笑话我  - -

网友:
一瓶泡沫胶水妥妥搞定

网友:
是不是紧的力度不够

网友:
引用 楼主:
机架的   还有  xt60   卡座   电机坐倒是没事

我的从不打胶

网友:
从来不用什么胶,拧的紧紧的,拆的时候还很费力。

网友:
螺丝我就没掉过,除了炸的厉害,铝柱都崩了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