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迪AT9S玩车

楼主(2016-12-18):
冬天闲的没事,闲鱼收了个全新的无刷四驱玩具,原带枪控太糙,精度和遥控距离的不行,遂改用AT9S和R9DS操控,感觉不错。
俺是左手油门,没回中,车前进倒退需要有回中的通道,俺就把车的电调线(油门控制)接到2通道,舵机线(方向控制)接到4通道,接收机对频,OK。
AT9S有车模选择,俺试了试,其实选多旋翼模式也没问题,舵机相位(如图),设置对了就行。

网友(2017-03-08):
at10二 有没有?

网友:
这个牛逼啊!具体怎么弄

网友:
居然有车模选项  牛

网友(2017-01-24):
用的固定翼混控,完美运行

网友:
太好了,正打算控制坦克呢!  没想到左右通道换一下用

网友(2016-12-24):
刷V1_5_1(USB)板和V1_5_2板,1.5.2板有10通道和12通道選單~有飛机,船,直升机,車子,四軸

楼主:
失控保护搞定,车前进中关控,自己停了

楼主:
不知道怎么设失控保护,研究研究

楼主:
AT9S玩车还有个好处,方便FPV,如外出车、飞机一起玩,还少带个枪控。

网友A:
有车模的选项?天,我的咋没有

网友A:
9s不能用这个接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9s不能用这个接收的,

刷了R9DS程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车模的选项?天,我的咋没有

新版固件

网友:
哈哈,咱俩玩的一样。

网友B:
油门信号和舵机信号可以互换的吗?之前不知道,一直没敢弄,求高手指教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油门信号和舵机信号可以互换的吗?之前不知道,一直没敢弄,求高手指教

楼主因为玩车,需要把油门通道设置回中,所以把油门的pwm线连接到接收机2通道,而遥控器二通道就可以控制油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因为玩车,需要把油门通道设置回中,所以把油门的pwm线连接到接收机2通道,而遥控器二通道就可以控制油 ...

这样是不是就可以控制电机正反转了?还有其他的通道可不可以也这样?无刷电机能不能控制正反?有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油门信号和舵机信号可以互换的吗?之前不知道,一直没敢弄,求高手指教

根据喜欢用的通道来设置油门和舵机通道,仅限于板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根据喜欢用的通道来设置油门和舵机通道,仅限于板控

菜鸟一个,不理解板控,请指教。跟无刷的电调不一样吗?

网友D:
没云台视频太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云台视频太晃了

不拍视频,只是FPV,自己用泡沫板做的减震,普通跑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菜鸟一个,不理解板控,请指教。跟无刷的电调不一样吗?

没看懂你要问的,玩车我也是新人。

网友:
引用 楼主:
刷了R9DS程序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版固件

我也升级了这回有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