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3 femto飞控

楼主(2016-12-18):
f3 femto飞控解锁方式和qq飞控一样吗?不连接地面站能校准陀螺仪吗?怎么弄?

网友:
不行的,我贴子里有

网友:
qq只是傻瓜式调试方式,f3是所有参数都需要用专用软件调试,包括解锁都可以自定义。

网友:
没有用过。

网友A:
你好!F3 femto飞控解锁方式是:油门最低,方向向右打;上锁是:油门最低,方向向左。若解锁不成功,有可能油门值不低于1100,遥控微调一下也可以。校准陀螺仪就要地面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F3 femto飞控解锁方式是:油门最低,方向向右打;上锁是:油门最低,方向向左。若解锁不成功,有可能 ...

谢谢,要是没有地面站是不是就不能校准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要是没有地面站是不是就不能校准了?

我都用地面站校准的。我也用的不久,没试过脱离地面站校准呢,不知道有没有脱离地面站校准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