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买的f3集成飞控

楼主(2016-12-19):
前几天刚买的飞控,下面上图,f3的,之前只玩apm,求各位大哥指点一下,新手用cf还是bf,飞控默认是cf吗?

网友A:
默认没有固件 bf好一点

网友B:
玩apm的,不算新手了,上bf吧,如果开始觉得太灵敏,吧角速度调小点就好了。

网友:
CF,BF都是类似的,一个搞懂了,另一个也很容易配置,刚开始接触F3就用飞控自带的固件吧。

网友:
那个都行 还都可以

网友:
都还可以了

网友:
个人建议用BF地面站,刷BF固件,先用默认PID飞飞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默认没有固件 bf好一点

默认没有固件?好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玩apm的,不算新手了,上bf吧,如果开始觉得太灵敏,吧角速度调小点就好了。

apm有定高什么的,听说这玩意手动太灵敏,其实我装这个穿越机目的不是玩惊险刺激只是为了偶尔带出去看看景,他小而已,还漂亮,我还有一个apm,不行就放上,嘿嘿

网友C:
f3玩穿越还可以其他的就别扯淡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默认没有固件?好坑啊

没有 你买的时候可以让店主帮你刷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f3玩穿越还可以其他的就别扯淡了吧

我还有apm哈哈

网友:
APM玩精通了F3就不算难 我也从APM PIX NAZA转过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