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9天线断了

楼主(2016-12-19):
有个天地飞9的天线断了,拆下测下馈线焊盘两点是直通的正常吗?是不是馈线不分芯线直接焊上就行呢?

网友:
你这是焊盘连接线脱落,肉眼可以分辨的,馈线细的焊一个点,外部的是接地的,希望采纳。

网友:
外芯接地内心找到那个焊点,注意焊点要圆润饱满

楼主:
谢谢回复!本人维修工控,对控原理不通,为什么两个是直通的,也就是说馈线接地了。查了一下,把背面的白色元件拆了就开路了

楼主:
刚才问过天地飞售后,原来高频和低频通路不同,上面两点用万用表测是短路的,但并不代表馈线可以焊在一块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才问过天地飞售后,原来高频和低频通路不同,上面两点用万用表测是短路的,但并不代表馈线可以焊在一块了 ...

很深奥!

网友:
不通,两个点是焊馈线外皮的,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