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解决

楼主(2016-12-19):
遥控器往右飞,四轴要过个一秒钟才会往右飞,任何动作都要延迟个一秒,这是什么问题,遥控器的问题,还是飞控,富斯i6,apm2.8

网友:
没遇到过,帮顶。等大神。

网友A:
可以接收机单独接一个舵机测试响应有没有延迟,如果没有就是飞控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接收机单独接一个舵机测试响应有没有延迟,如果没有就是飞控问题了

飞控的话,是什么问题

网友:
没听说过

网友:
全部恢复一次出厂试试呢

网友:
重新校正呢?

网友:
应该是感度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控的话,是什么问题

PID回复默认

网友:
飞控重新刷下。。。

网友:
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