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迪AT9导航模式是GPS模式吗??

楼主(2016-12-19):
乐迪AT9导航模式是什么是GPS模式吗。APM2.8的飞控

网友:
遥控器上的飞行模式可以与飞控的模式任意对应,遥控器上的模式名称就是为了方便记忆,导航模式可以对应飞控上的GPS模式。

网友:
.控自己定义的导航模式,你可以自己分配给apm那个模式都可以

网友:
这个是自己设置的,对应通道

网友(2017-05-26):
你可以自己在飞控里设置模式

网友:
遥控器的飞行姿态文字只是提示作用,具体什么姿态,要根据飞控飞行姿态设置时候,分别把各姿态pwm值设置到对应区间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