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 F3 EVO接miniOSD有显示但无飞控数据

楼主(2016-12-19):
SP F3 EVO接miniOSD有显示但无飞控数据miniOSD接的飞控UART1。sbus接的飞控UART2。GPS(9600)接的飞控UART3。

已经搞定了。开启UART1的MSP。

网友:
设置里面开启第二串口

楼主:
已经搞定了。开启UART1的MSP。

网友:
uart的msp怎么开启

网友:
楼主你好 我的问题是开了MSP也不能用 万用表量 T1 有电压3.3V R1无电压  UART2接osd显示正常  你能量一下你的UART1接口的 TX和Rx的电压吗?  同为F3EVO飞控

网友(2017-02-10):
朋友,我也是这个飞控,请问osd 怎么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