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遥控器的自稳,半自稳和手动模式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6-12-19):
  经常听到飞手说起调成自稳模式,半自稳模式或者手动模式。还有左手油门,右手油门。这些都是什么意思,他们之间有什么关系呢?刚入行业不久,听他们讲的似懂非懂,半知半解,有点小郁闷。请各位前辈帮帮我,谢谢了!

网友A:
手动模式:在此模式下,飞行器不会随着Roll、Pitch、Yaw的摇杆后回中的时候自动恢复中间位置。例如打了Roll摇杆向左后,再把Roll摇杆回中,而飞行器还是继续向左横滚而不会恢复水平,只有把Roll摇杆打向右,飞行器才会向右边方向横滚而有可能恢复水平。

自稳模式:摇杆回中的时候,飞行器自动恢复中间位置。

半自稳模式:摇杆打在一定比例前是“自稳模式”,超过这个比例变为“手动模式”。也就是轻柔控制是自稳模式,暴力操作是手动模式。

美国手(左手油门)——左手油门和方向舵,右手升降和副翼
日本手(右手油门)——左手升降舵和方向舵,右手油门和副翼

ROLL(横滚)对应  副翼
PITCH(俯仰)对应 升降
YAW(方向)对应  方向舵

网友B:
先搞个机子摸索吧 光问有个什么用

网友C:
整个机器玩玩就懂了

网友D:
同意楼上,实践是最好的老师

网友E:
还是得看是用啥飞控啦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lieber2016及时确认最佳答案,下次提问时可以得到更多关注,问题可以更快解决!方法是在最佳答案的楼层点 ...

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动模式:在此模式下,飞行器不会随着Roll、Pitch、Yaw的摇杆后回中的时候自动恢复中间位置。例如打了Roll ...

感谢!很详细的答案,受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搞个机子摸索吧 光问有个什么用

对飞机有点恐惧感,总怕控制不好乱撞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整个机器玩玩就懂了

上次飞了个小玩具机就被摔的四零八散,一激动手就不听指挥了,然后飞机就从高空中坠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同意楼上,实践是最好的老师

真的要壮胆去练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是得看是用啥飞控啦

怎么讲呢?比如说CC3D 和 F3飞控,他们的这三个操作模式有什么不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牛人!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上次飞了个小玩具机就被摔的四零八散,一激动手就不听指挥了,然后飞机就从高空中坠落 ...

玩这个一定要淡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玩这个一定要淡定。

是啊,还是玩的太少的原因

网友(2017-03-12):
新手路過  努力抽時間和找場地中

网友H(2017-05-06):
引用 楼主:
是啊,还是玩的太少的原因

不是玩的少,是飞机太便宜了,你直接换个贵的试试  保证你小心 谨慎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不是玩的少,是飞机太便宜了,你直接换个贵的试试  保证你小心 谨慎

胡说!根贱价没关系!

网友:
每个模式试一下

网友:
四楼说的太完整了,没什么可以补充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