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声波模块干扰

楼主(2016-12-19):
各位大佬您好,我是hack飞控,iic数字直插超声波模块,min设置5cm,max设置500cm,变化率0.8。模块距离电调至少10cm远。

问题描述:
卸桨,油门最大,电机空转,移动飞机,地面站显示超声波读数准确且稳定。
装桨起飞,定高定不住,明显感觉油门更加灵敏,努力定住后,降落看log数据不正常,见下图。

请问各位大佬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2017-01-18):
买了一个超声波,就没有搞了!!!

网友A:
高空定高受到有没有影响?

网友B:
震动太大了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看50楼

你搞过超声波避障吗,避障和定高固件好像不一样的

网友D:
有效果吗

网友C:
我还在想着搞超声波避障呢,看着都头痛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震动太大了吗

对的,看50楼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空定高受到有没有影响?

高空不用超声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搞过超声波避障吗,避障和定高固件好像不一样的

没有,pwm或者mavlink

网友(2016-12-19):
我也一样,用超生波一点不好,油门根本控制不好一会猛上升一会猛下降。我拔掉定好特别好,

网友E:
群主说什么正常什么干扰根本没用,不用这个什么问题都没有,用了各种不稳

网友:
气压定高妥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群主说什么正常什么干扰根本没用,不用这个什么问题都没有,用了各种不稳

您也用的这个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E:
群主说什么正常什么干扰根本没用,不用这个什么问题都没有,用了各种不稳

您是pixhack吗

网友F:
看样子不靠谱,我还打算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也用的这个模块?

我也用,根本没发正常用,用了之后各种问题,拔掉后轻松多了

网友G:
哼,我也买了这家伙的,等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G:
哼,我也买了这家伙的,等我试试,

等调试稳定了,帮我看看我的问题

网友H:
估计不是电调干扰而是振动造成的,你固定超声波的方式本身就不牢固

楼主:
引用 网友H:
估计不是电调干扰而是振动造成的,你固定超声波的方式本身就不牢固

这怎么算不牢固?抖动不大也不影响啊。我直接贴上,中间有减震也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估计不是电调干扰而是振动造成的,你固定超声波的方式本身就不牢固

固定不牢固也应该有变化的读数吧,请看我的图,绿色的是超声波读数,根本没变化。干扰信号。

网友:
观楼,无回帖,不论坛

网友G:
引用 楼主:
等调试稳定了,帮我看看我的问题

我去试了试感觉凑合,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去试了试感觉凑合,

能定住吗?遇到地面凸起能自动升高并定住吗?

网友G:
引用 楼主:
能定住吗?遇到地面凸起能自动升高并定住吗?

今天下雨了,就飞了1min,准备一会儿去地下室

楼主:
引用 网友G:
今天下雨了,就飞了1min,准备一会儿去地下室

嗯嗯,您可以共享一下log截图,ctun=>sAlt和bAlt

楼主:
顶顶顶,有没有大佬弄好这个模块的

网友A:
有可能是电源干扰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是电源干扰的问题。

距离远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是电源干扰的问题。

测试出来是电调干扰,油门推到50%以上,超声波就错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哈哈,谢谢

网友:
换个电源模块试试

网友J:
我的是p9x飞控,用的也是这个模块,开始也是碰到各种问题,现在基本解决了,给你两点建议:1.所有动力线和电源线全部绞起来,尽量远离飞控,2.看看飞控电源模块电压是否稳定,不稳定更换,3.确认一下你的固件版本,我的刷了最新的固件不行,各种干扰,把固件换成3.2.1,全部OK。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的是p9x飞控,用的也是这个模块,开始也是碰到各种问题,现在基本解决了,给你两点建议:1.所有动力线和 ...

谢谢啦。我已经确定是一个电调的滤波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的是p9x飞控,用的也是这个模块,开始也是碰到各种问题,现在基本解决了,给你两点建议:1.所有动力线和 ...

所有线都绞起来了。
再次进行了测试,人举着飞机。
1234都装桨,推油门过50%,地面站显示示数不正常。
123装桨,推油门过50%,地面站显示示数不正常。
124装桨,地面站显示示数正常。
把3号电机的电调换为全新的乐天20A,推油门,地面站显示示数基本正常,但存在示数波动。
出去试飞,查看日志,还是受到干扰,不贴合气压计曲线。
这会不会是电机的问题?

楼主:
已经换了4个全新的好盈乐天20A还是不行

楼主:
我感觉可能是机械噪声,换个电机和桨试试

楼主:
已经查明就是震动造成的,下一步对模块做减震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效果吗

还在测试,解决震动问题应该就没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样子不靠谱,我还打算用

看46楼,就是震动问题。

楼主:
问题解决了,就是震动的问题。现在留待模式,贴地1米,满杆方向不掉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效果吗

看50楼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还在想着搞超声波避障呢,看着都头痛

看50楼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的是p9x飞控,用的也是这个模块,开始也是碰到各种问题,现在基本解决了,给你两点建议:1.所有动力线和 ...

看50楼,我现在解决了,谢谢您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样子不靠谱,我还打算用

看50楼

网友(2018-08-07):
我们有多个模块同时工作互不干扰技术,欢迎探讨交流。1065800698

网友:
超声波模块装在机尾下部,没在飞控的正下方,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