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SD显示这个什么意思

楼主(2016-12-19):
请问大师些什么情况

网友:
等待飞控传输心跳包,没有数据啊,看接线是否正确,检查供电电压,多数是由于电压的问题

网友:
rx tx对调一下

网友:
电压好像不对

网友:
就是各种数据菜单

网友:
没有数据

网友:
楼主板子是不是云翼买的?要刷固件进去

网友:
接错线了吧

网友:
这个谁知道也没遇见过

网友:
没有数据,请替换rx tx 或者检查线路

网友:
没收到飞控的数据

网友:
估计供电问题

网友:
切换到返航模式,然后副翼摇杆打右,试一试跳出这界面

网友:
楼主用的是什么手机显示方案

网友:
不懂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