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3femto飞控怎么翻跟头

楼主(2016-12-19):
怎么设置才能翻跟头呀?是手动还是一键翻跟头呀?

网友A:
设置手动或air mode模式,手动模式的舵量是根据你的打杆决定的,就是你往前打杆,飞机就按你的杆量大小决定单位时间内飞机向前的倾斜角度,你杆不回中,飞机就按这个单位速度一直改变角度。所以你在手动模式下突然打最大杆量就可以翻转。对了,最好是切换到air mode模式,因为在这个模式下飞控在你油门为零的时候仍然工作,能保证飞机的相对平稳。楼主如果觉得有用望采纳  设置此楼层为最佳答案

网友:
airmode除了前面油门的问题其他都和手动一样

网友:
半自稳,手动,都能翻,开不开air mode都可以,但是开了你可以0油门翻,不开你必须带油门翻

网友:
不开airmode打开解锁电机怠速转也能0油门翻

网友:
我也想这个问题

网友:
不手动翻还想怎么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设置手动或air mode模式,手动模式的舵量是根据你的打杆决定的,就是你往前打杆,飞机就按你的杆量大小决定 ...

前后翻还是左右翻?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后翻还是左右翻?

都可以啊,前面打杆就往前,左右打杆就左右翻

网友C:
手动就行了,跟f3不一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动就行了,跟f3不一样吗??

没用过f3

网友:
手动打到底

网友:
不懂顶一个

网友D:
还可以玩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可以玩这个?

说是可以,但是不会弄。。。。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是可以,但是不会弄。。。。

我也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