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泡泡老师教程] 富斯I6 开机就有错误率

楼主(2016-12-19):
富斯I6 加了功放 开机就有1-2%的错误率  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2020-03-10):
牛币牛币快快来

网友(2017-04-14):
我还想加个试试先

网友:
错误率是啥

网友:
感谢泡泡老师,多谢啦

网友:
不是吧  我换了10通道接收机  之前6通道在飞机没起飞之前 都没有错误率的 只有到一定距离开始有

网友:
我用富斯i6不加功放飞了1200米

网友(2017-01-02):
不失控就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也是富斯i6遥控器,请问,错误率是什么?在那里查看错误率?

开机脸上接收机后 屏幕下方

网友A:
我用的也是富斯i6遥控器,请问,错误率是什么?在那里查看错误率?

网友:
原来那是错误率呀。。。   一直在想那百分比是什么意思富斯I6 开机就有错误率 富斯 作者:164281221 5033 富斯I6 开机就有错误率 富斯 作者:164281221 3427 富斯I6 开机就有错误率 富斯 作者:164281221 6447

楼主:
不是吧  我换了10通道接收机  之前6通道在飞机没起飞之前 都没有错误率的 只有到一定距离开始有 现在开机就有错误率而且还加了2W 功放 飞到160米 左右 就有13%的错误率了  很不放心啊

网友:
错误率什么鬼?

网友:
我的也是,请问加功放飞过好远?

网友:
不懂求说明

网友:
没听明白,

网友:
是不是功放问题?原本我也想加个功放呢!

网友B:
没关系的,超过50% 就不好了!

网友:
加功放从来都是最笨的方法 没有之一。缺点比优点多,大多数功放都是双路的,发射功率和接收功率同时提高,功率加大的同事,接收杂散的能力也同时提高,错误率不高那就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关系的,超过50% 就不好了!

关键是 130米13%的错误率  加了功放 也不至于 距离变短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关键是 130米13%的错误率  加了功放 也不至于 距离变短啊

富斯I6 开机就有错误率 富斯 作者:boluo666 2503 不知道你是不是用的这种,有人用 这个改增程,有可以加两倍距离的,有越改越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你是不是用的这种,有人用 这个改增程,有可以加两倍距离的,有越改越近的

网友:
对这个不是很了解,应该是新出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