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升级,问问朋友们。

楼主(2016-12-19):
F3飞控,现在是BF3.01想升级到最新的3.10,原来的PID还可以用吗?如果要重新调机那太麻烦了。

网友A:
版本号变了和pid没什么关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版本号变了和pid没什么关系吧

我怕算法不一样,重新调机麻烦死了。

网友:
301稳定就别升了

网友B:
稳定不用升也行

网友C:
想麻烦就升。不想麻烦没问题就不要动他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稳定不用升也行

主要310有两个陷波滤波器设置,我的现在是电机240频率左右有一点噪音频率,3.01上没地方填。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麻烦就升。不想麻烦没问题就不要动他咯

主要310有两个陷波滤波器设置,我的现在是电机240频率左右有一点噪音频率,3.01上没地方填。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主要310有两个陷波滤波器设置,我的现在是电机240频率左右有一点噪音频率,3.01上没地方填。

我的是3.0的 不打算升级

网友:
参数分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