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踏上四轴diy之路,请各位魔友指点一二

楼主(2016-12-19):
前言:本人刚刚接触无人机,这几天一直搜论坛看贴吧逛淘宝,目前感觉略懂皮毛了,想着亲手实践一把。

楼主:
背景:之前有关注过无人机但都是消费级的成品机,开始感觉一是产品的技术不成熟二是自己技术不行(以前玩的玩具直升飞机玩的都很渣)三是价格也不便宜,感觉没必要所以就搁置了。之前也关注了vr产品还众筹了个pc端头盔(很不理想)在三星s7上市的时候又买了手机还托朋友在韩国买了个gear vr,感觉平台系统是好了但是内容很少现在也不怎么玩了,就在当时差点置办了全景相机gear360(一直纠结买哪个牌子的相机,gear360必须和三星手机使用,苹果不能用,所以也搁置了)

楼主:
主要目的:买了全景相机,现在想航拍,能看上的商品机太贵目前资金紧张狠狠心也没舍得置办,而且商品机自带的云台摄像头对我目前而言没什么用,所以想自己DIY一架试试(本来主要目的写了很长一段话结果发布的时候提示我有非法内容只能简单点表达了- -!)

楼主:
正文来啦:根据这些天的补课自己想出了一套配置来请各位魔友帮忙参考下(差点就买了淘宝上的整套上手飞了,还好提前补课了,要不以后换各种配件更费钱啦)
机架:全碳伞型折叠四轴zd550(魔友们用过吗,这机架如何?,计划配个电动起落架提升下逼格)
遥控:天地飞9(据说这个就不错了,以后添置别的硬件省的换了)
飞控:乐迪pix+乐迪m8n gps(开源飞控pix最好最稳定了吧,gps这个搜星速度快稳定还带灯逼格高哈哈)
电调:好盈乐天40a(铂金30a应该就够用但是觉得产品老了,40a富裕不少,目前最火吧)
电机:朗宇4110  400kv(主要不了解这一整套飞机都下来重量是多少,动力富裕点也省得换了)
电池:达普6s 5200mah+b6平衡充(电池还是品牌的靠谱,5200不知能续航多久,真心贵啊)
桨:apc或atg 1447(选品牌的应该不用桨平衡器了吧)

楼主:
问题来了:我这遥控能控制飞多远,想飞的远是改增程硬件吗。还想弄个数传,数传一般支持多远。最后我这相机是靠Wi-Fi信号与手机连接的(也有mini usb口与电脑相连),怎么弄可以让飞机到最远范围手机还能连上相机查看图像远程拍照,加装wifi中继还是通过什么硬件插相机usb口然后地面站这接收信号。

楼主:
最后感言:纯手工打字不容易,真心求教,望各位魔友前来指点,我还想如果配置不变了就开始置办,然后开个斗鱼直播开始我的diy之路,与更多爱好无人机的朋友分享心得共同学习进步,也望各位老鸟多多支持给我们排忧解难!

网友A:
答案来了:遥控一般就1,2公里,要远就加433增程。数传pix的500mw的最多3公里,更远用xbee可以到5公里,tb数据,没实测。图线肯定不能用wifi,距离太短,也就100,200米。找你相机适合的快门线,加图传。哥也纯打字,这么多还好,有问题楼下继续,一起交流。

网友(点评):
今日开播调试 斗鱼房间号981498 映客号18917472 欢迎各位魔友前来关注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答案来了:遥控一般就1,2公里,要远就加433增程。数传pix的500mw的最多3公里,更远用xbee可以到5公里,tb ...

谢谢指点,感恩有你

网友:
一般都1公里多

网友B:
买个精灵吧,所有问题迎刃而解,还比较便宜

网友:
潜水潜水

网友:
无回帖,不论坛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个精灵吧,所有问题迎刃而解,还比较便宜

那就失去乐趣啦

网友C:
550轴距?哈哈……你不如上600以上轴距,上15寸桨(主要是普遍,折叠的也多),考虑到便携可以考虑伞折,电动脚架买好点的,便宜的有虚位不如固定脚架。
另外,如果您不想买成品机,建议去参考论坛的小钢炮机架,我QQ584046278,欢迎骚扰!

网友D:
想问下楼主飞过四轴吗?我断断续续玩了一两年,都没飞出过目视范围!可能是自己没天份吧!

网友:
实践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550轴距?哈哈……你不如上600以上轴距,上15寸桨(主要是普遍,折叠的也多),考虑到便携可以考虑伞折,电 ...

好的谢谢我去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想问下楼主飞过四轴吗?我断断续续玩了一两年,都没飞出过目视范围!可能是自己没天份吧!

没玩过,那你是什么配置呢,感觉你要能正常飞行的话,配置升级下肯定能越玩越好

楼主:
感觉2.4g 功放就够用吧

网友E:
就楼主所说商品机不成熟,不太认可,现在商品机相对自组还是稳定很多时(虽然不看好,客观说话),开源飞控重在折腾,水平高低决定性很大,pix刷固件,校准,调叁等环节很是考验人,特别是pid叁数调节对飞行稳定起主要作用,建议楼主入商品机,具体情况可根据个人情况考虑!当然,如果楼主有很深的单片机基础可以直接入pix!

网友F:
不建议自组,问题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就楼主所说商品机不成熟,不太认可,现在商品机相对自组还是稳定很多时(虽然不看好,客观说话),开源飞控 ...

一下就没信心了,看看论坛感觉很好弄,那又要换大疆或零度飞控价格又涨上去了- -!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下就没信心了,看看论坛感觉很好弄,那又要换大疆或零度飞控价格又涨上去了- -! ...

实话实说,开源飞控和单片机都有一定的共通性,有单片机基础上手快点!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建议自组,问题太多了

主要想着自己一步步弄出来,出了问题也好知道是哪的事,而且也是根据自己需求不断的填配置。看来飞控的调节与稳定性也很重要,pix有点驾驭不了

网友:
买个二手精灵3玩吧,否则弄不好会打消积极性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觉2.4g 功放就够用吧

不飞太远,够用了

网友G:
我9月底买的大疆精灵3A,玩了几回觉得没什么乐趣,就是个航拍器,想享受DIY的乐趣就得玩自组。于是10月份开始组自己的四轴,上个月刚完成首飞,这两天正在折腾图传和云台。如果你是4110的电机建议你还是上600-650轴距的机架,另外如果是pix飞控的话要做好各种折腾,各种调整。我怕我没法驾驭所以选择了大疆飞控,哈哈。如果你预算紧张的话也可以考虑咸鱼入手一套二手器材自己组着玩。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9月底买的大疆精灵3A,玩了几回觉得没什么乐趣,就是个航拍器,想享受DIY的乐趣就得玩自组。于是10月份开 ...

嗯  经过这几天研究  配置稍微修改了一下   换成680机架了   飞控最终还是选择了pix  求折腾  哈哈

网友:
自己折腾很好,就是要多查查资料,不然也是要花很多冤枉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答案来了:遥控一般就1,2公里,要远就加433增程。数传pix的500mw的最多3公里,更远用xbee可以到5公里,tb ...

我现在正研究怎么弄快门线加图传   我这相机有两个接口 一个是MICRO HDMI 另一个是mini USB   配套的快门线是usb的  图传就要用hdmi了   有什么硬件好推荐吗   看着产品挺多 就是不知道支不支持兼容问题   另外这个快门线能剪断了接飞控或者遥控接收机上吗  这样远程拍照   这根相机自带的usb数据线挺粗的 比平常的线粗一倍
图传的话倒是看见有各种软转接线能用  但是不知道图传设备能不能兼容  我这个图像出来时全景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正研究怎么弄快门线加图传   我这相机有两个接口 一个是MICRO HDMI 另一个是mini USB   配套的快门 ...

相机的快门线需要自己找资料,飞控可以给出的控制信号是PWM和Relay的,看你的相机是否支持。
图传需要HDMI么,那种价格就比较贵了,而且会有一定的延迟,玩的话一般都是用模拟图传。
你指的不能兼容不是很理解,图传就是你摄像头获得什么样的图像数据就传回什么样的数据,具体你可以先试试,有问题再交流。

楼主:
今日开播调试
斗鱼房间号981498
映客号18917472
欢迎各位魔友前来关注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