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精灵遥控器的拨轮旋钮能不能换啊

楼主(2016-12-19):
这个行程太小了 云台不好控制。有知道的哥们 麻烦给个链接 谢谢

网友A:
什么意思,是要换吗

网友B:
你这是精灵几的?2V+?你是要总在其他飞机上还是怎么?如果是觉得俯仰速度太快再APP里改下速度就行了

网友C:
应该可以吧,万能某宝

网友D:
这控不可以设置行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意思,是要换吗

想换行程大点的旋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是精灵几的?2V+?你是要总在其他飞机上还是怎么?如果是觉得俯仰速度太快再APP里改下速度就行了

app。v2云台那个位置改速度?  我改了呀 没反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控不可以设置行程

我的意思是换行程大的旋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可以吧,万能某宝

我这不是在求链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app。v2云台那个位置改速度?  我改了呀 没反应的

这个我也不知道,我只有3和4还真没用过2V+你看设置里有没有关于云台的选项?

网友A:
引用 楼主:
想换行程大点的旋钮

旋钮无法使通道行程变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 ۖิิۣۣۖۖิۣ ۣۣۖۖۖิۖิิ

你发的什么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旋钮无法使通道行程变大

换了也没用?

网友F:
嫌现在的控制精度太差?

网友A:
换旋钮改变旋钮阻值,相同的通道量能增大或减小旋钮的转动角度

楼主:
引用 网友F:
嫌现在的控制精度太差?

我自己改了云台 拆了回位弹簧 旋钮行程太短 一动云台就拍大半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旋钮改变旋钮阻值,相同的通道量能增大或减小旋钮的转动角度

有适合这遥控器的旋钮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换行程大的旋钮

可以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