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问题

楼主(2016-12-20):
bb响射的3.7报警 报警飞完之后再看变成3.9了 什么原因?

网友:
飞机飞的时候电压迅速下降,之后停下来会回复一点

网友:
停止放电之后电池会有回压得,正常现象,设的3.7,如果是连续报警的话,一般回压3.8也正常

网友:
电池掉压,降落后回压

网友A:
电池有内阻,有电流是就会有压降,电流越大压降也越大,发热也越大,所以就会出现你说的这个现象。这也是为什么动力电池要内阻越小越好的原因。

网友:
瞬时电压由于大油门放电而暴降

网友:
正常情况、不必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有内阻,有电流是就会有压降,电流越大压降也越大,发热也越大,所以就会出现你说的这个现象。这也是为 ...

那我能不能用到3.5报警?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我能不能用到3.5报警?

可以,只不过报警了,没能直接回来,就有可能过放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只不过报警了,没能直接回来,就有可能过放啊。

要根据实际情况,一般设置3.6报警。

网友:
有回压的

网友:
电池在加负载时电压会下降,负载越大下降越多,把负载去掉,电压会相应升高,是正常现象!

网友:
很正常呀,报警可能是瞬时电压下降了

网友:
空载,内阻大,老化都会这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撒欢儿不惹祸及时确认最佳答案,下次提问时可以得到更多关注,问题可以更快解决!方法是在最佳答案的楼层 ...

手机端 没有这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