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给个详细的av输出线的制作教程啊

楼主(2016-12-20):
看历史帖子都说的很笼统,能不能详细一点的说一下。拿手机充电器拆了怎么焊线怎么接啊。。。。

网友A:
你问题我都没听明白,你是要运动相机的av输出线?还是接收机的输出线?下次把问题写清楚点,这样模友才能帮助你,交流经验过程。

网友B:
你是要自己做山狗之类的av输出线吧 手机充电线拆了好几个都是4线的不能做,去淘宝买那种5线的才可以

网友:
买个头儿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问题我都没听明白,你是要运动相机的av输出线?还是接收机的输出线?下次把问题写清楚点,这样模友才能帮 ...

就是运动相机的AV输出啊  可以做fpv的 连接图传的那根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要自己做山狗之类的av输出线吧 手机充电线拆了好几个都是4线的不能做,去淘宝买那种5线的才可以

4根线的不能做吗?是不是没有地线啊

网友:
可以改,需要把头拆掉。也可以买一根,搜av线,运动相机就可以了,5块一根。
自己做可以参考下面这个文章,动手能力可以的话也不难。
https://tieba.baidu.com/f?kz=3536710454&mo_device=1&ssid=0&from=1099b&uid=0&pu=usm@1,sz@1320_2001,ta@iphone_1_9.3_3_601&bd_page_type=1&baiduid=0D07740B0D6E19F1EF6E2EA68E08B18A&tj=www_normal_1_0_10_title?pn=0&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运动相机的AV输出啊  可以做fpv的 连接图传的那根线啊

百度有教程的,

楼主:
太粗裂了  看不太懂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4根线的不能做吗?是不是没有地线啊

不是地线,我记得是信号线,5i有篇帖子,你百度好好找找,当时我找见过

网友:
还是买成品的好,自己做的累不死你,质量还不行

网友:
能不能看到。我发附件了

网友:
还是老老实实买成品吧,简单好用

网友:
楼上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