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2.8掉高严重啊怎么解决

楼主(2016-12-20):
APM2.8掉高严重啊怎么解决,有大神没有。

网友:
动力不足?还是没加海绵、?还是震动过大

楼主:
都不是,自稳模式飞两台机器都是掉高厉害,油门轻轻一点就飞老高,降一点就讲很多

网友A:
引用 楼主:
都不是,自稳模式飞两台机器都是掉高厉害,油门轻轻一点就飞老高,降一点就讲很多 ...

飞行模式是什么?定高吗?还是自稳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行模式是什么?定高吗?还是自稳

自稳模式啊。

网友:
那是你没校准好,油门行程,电调,加速度重新来一遍

网友:
自稳模式没有自动定高

网友:
自稳怎么定高

网友:
没玩过不知道

网友:
定高应该是另外一个模式

网友:
好久没有用apm啦,好多都忘了

网友:
气压计压实

网友:
apm想定高,需要切换到定高模式或者留待模式

楼主:
不是定高模式,是自己掉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