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天地飞 第六通道 (旋钮通通)

楼主(2016-12-20):
准备把六通道接到云台俯仰通道,谁知道接上云台就开始抽风的转! 换个小舵机试了才发现根网上看的教程不一样 ,我这是拧的角度大了舵机就转的块!而且停不下来 就像加油门一样 !我看人家的旋钮通道拧到哪停到哪啊! 哪里设置坏了吗

网友:
听说镇楼一定要霸气……【图片】

网友:
‍舵机坏了吧

楼主:
舵机没坏啊

网友:
不应该啊

网友:
舵量调小些看看

网友:
只有不断的探索

网友A:
舵机是360度舵机,不是普通的,就是你的电位决定了舵机旋转的速度,而不是角度!这种舵机我也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舵机是360度舵机,不是普通的,就是你的电位决定了舵机旋转的速度,而不是角度!这种舵机我也有

问题是我接云台也是一样的情况

网友:
你没发现云台用的也是360度的舵机呀……

网友:
只能转一定角度的舵机你是不能让它360度转的,而云台的你没发现可以让它转好几圈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