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控板初始俯仰角修改

楼主(2016-12-20):
飞控板平放时初始角度是0度,能把它改成九十度么

网友A:
可以呀,相应轴改下旋转角度90或者-90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呀,相应轴改下旋转角度90或者-90度

你好 请问是在程序里改么  attitudeControl?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 请问是在程序里改么  attitudeControl?

得看你是啥飞控

网友:
你是什么飞控,我只知道apm或者pix可以调整参数随便怎么装,其他飞控我没用过

网友:
改它干什么

网友:
为什么呢

网友:
这个不知道了,6666

网友:
这个为啥要改呢?

网友:
飞控不是一般建议不要乱改配置嘛

网友:
不知所云。

网友:
什么飞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