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装了一架210,关于LED灯带遇到问题

楼主(2016-12-20):
连接BF调参软件,打开LED灯带页面一直显示读取数据,再点其他页面也切换不回去了,只能断开连接重来

网友:
或者试试飞鱼

网友:
估计是固件和地面站版本不对

网友:
也碰到这个问题 用英文的bf就点不开  可能是飞控和调参有点冲突吧 毕竟飞控都是不知道多少次的改版了 打着原生固件旗号

网友:
过去有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