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电机

楼主(2016-12-20):
随便玩玩,用0.1的双股绕25圈应该不错,可以达到100多g的拉力

网友:
我也在研究绕线 有空交流

网友A:
几S电池?

网友:
100多克了,不错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几S电池?

2s差不多吧

网友:
多大桨呢?

网友:
楼主几V电压测试的?

网友:
最小无刷电机

网友:
自重多少?

网友:
这是步进电机改的吗?

网友B:
我想问问这个轴是用的什么型号的,我也想研究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想问问这个轴是用的什么型号的,我也想研究研究

2mm偏小的轴或者130的电机轴

网友C:
楼主,我好想知道軸是怎么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我好想知道軸是怎么改的?

拆电机啊,然后就拔,找2mm合适长度的轴,然后就轻轻敲进去就OK了,得重新绕线,不然不是那么的完美

网友C:
引用 楼主:
拆电机啊,然后就拔,找2mm合适长度的轴,然后就轻轻敲进去就OK了,得重新绕线,不然不是那么的完美

怎么卡住呢?车个凹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卡住呢?车个凹槽?

不用卡槽,倒装,不要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