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固定翼高度问题

楼主(2016-12-20):
我的APM固定翼杭点设置绝对高度,每个点都设了50米,飞控是气压计定高,但是正式自动起飞时高度只有20米,怎么回事呢?

网友:
气压计没有用海绵包住?

网友:
用黑色高密度海绵压实

网友:
绝对高度是海拔高度,设置相对高度才是实际飞行高度。

网友:
7楼说的对,应该设置相对高度

网友:
我的也有这个问题,具体不懂啦

网友:
难道还可以设置绝对高度?应该都是相对高度吧

网友:
我的起飞说的是10米,结果只有五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