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朋友会修这个视频切换器

楼主(2016-12-20):
不小心通了12v的电,然后就用不了了,刚用一次,哪位会修呢?

网友:
烧了还是什么?

网友:
直接买新的

网友A:
首先看下有没有烧掉什么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看下有没有烧掉什么元件

表面看不出。

网友:
引用 楼主:
表面看不出。

看不出的话就用表吧

网友:
再買個,30左右吧

网友:
查一下烧了什么

网友:
左上角那个3脚的稳压烧了,自己换一个就行了

网友:
嗯,量一下ams烧了没

网友:
问问卖家

网友:
没看出来是啥,

网友:
这个视频切换器叫什么亲。

网友:
芯片好像烧了吧。

网友:
应该是稳压模块坏了

网友:
估计不好修了。

网友:
换发热那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