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MP地面站老是刷新不了地图?请教

楼主(2016-12-21):
如题,不管选什么地图,都基本只有大地图,一放大就无法显示了。请教各路大神怎么搞搞

网友:
没网缓冲吧

网友:
不会吧,谷歌的地图不让用而已

网友:
手机还是电脑?????

网友:
手机可以用他们做的地面站嘛

网友:
我试过,可以用的

网友:
我就先默默地看着你们玩地面站

楼主:
电脑端,以前是有的,换了好几次版本了,我也不知是几时开始加载不了地图了,网络当然是联通的。(手机上反而没事)

网友A:
上图,你放大到什么位置了?某些地图不能放的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图,你放大到什么位置了?某些地图不能放的很大

这个基本是放大到最大了,再上就无法显示了,就现在这个级别好像这显示也有问题吧(此位确定不是触感位置)

网友(2017-04-07):
我也是没法显示地图

网友:
我是用中国那啥地图,可以放到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