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求助一下APM的地面高度和电流电压校准问题

楼主(2016-12-21):
APM2.8+电流计,3.21的固件,固定翼,碰到很奇怪的问题,1.在地面通电后OSD高度显示是-9m,地面站上也是显示-9M,飞上天后返航盘旋高度定的是100,但是看着也就80多米高,因为用别人的a控飞机跟过,他显示是83,我这边显示101M,实际高度比显示高度低,有办法校准吗?

2.电流计校准,选过402 404 ,电压电流也泡泡老师的校准方法测试过填进去,也显示准了,但是飞上后电流就保持10A左右的显示,包括在地上也是显示10A左右,不会变,电压也一直显示一个12.45左右的数在变动,就是不会降,飞20,30分钟也是一个样,降下来后也是显示这样,是那里出的问题呢?

网友:
重新校准。或者升级硬件。

网友:
重刷一下固件 坛子里有 先刷一下 车的固件 再刷回你想要的飞机固件

楼主:
好,晚上试一下

网友:
重新校准一下

网友:
气压计高度能校准吗

网友:
顶泡泡老师,我也学着做个

网友:
这些都没有玩过啊

网友A:
以后不想用apm了,还有没有功能跟他一样强大的?

网友:
校准电压电流计时最好用稳压电源,因为电池在大流时电压在不断下降,这样电流也随着下降,很难校准,另外,应在较大电流比如5A时校准,过小的校准电流在大电流工作时误差很大,仅供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后不想用apm了,还有没有功能跟他一样强大的?

pix

网友:
楼主,电流电压校准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我的电压也是不变的,找不到解决办法啊

楼主(2017-02-05):
换了几个电流计有一个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