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斯i6控怎么同时对码两个福斯接收机?

楼主(2016-12-21):
我的福斯i6控,刷了10通固件,我有两个接收机,一个ia6,一个ia10b,单独对码都可以,同时对码只有一个可以对上,能不能两个同时对码?

网友:
如果行的通的话,岂不是一个遥控器可以同时控制多架飞机,我敢确定绝对没有这个功能

网友A:
要是有的话,同时飞飞机,岂不是好危险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是有的话,同时飞飞机,岂不是好危险

一个可以关电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个可以关电啊

信号会乱串的吧

网友:
就好比ip地址冲突,你能上网不?

网友:
厂家有控制,只能一对一,除非你自己俢改固件!

网友B:
貌似可以这样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貌似可以这样弄

怎么搞啊,指点一下,我总不能再去买个遥控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怎么搞啊,指点一下,我总不能再去买个遥控吧

我也正在研究中,但是肯定可以这么弄。

网友C:
一次用一个,换的时候重新对码就行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次用一个,换的时候重新对码就行了啊

问题是我的接收机装在里面,对码要拆机,太麻烦

网友:
我的富斯9两个接收互换的时候就不用从新对码

楼主:
你两个接收机一样型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次用一个,换的时候重新对码就行了啊

建议你先试一下每一个单独对码,之后看一下单独使用一个行不行,正常来说是不用重新对码的。

网友:
对一次码就行了.一个发射可配多个接收的.反正你不会同时都上电.当然你也可以同时控制一群飞机

网友D:
肯定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肯定是可以的。

你有这样搞过吗?怎么搞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你两个接收机一样型号吗?

我两个接收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正在研究中,但是肯定可以这么弄。

你搞出来没有?

网友:
可以,但是必须接收机是一样的

网友:
同时操纵和对上码的可能性几乎为0,